F7的硬件I2C读取数据无法运行!!求助

楼主:
F7用硬件I2C读取MPU6050的数据 结果程序不运行,无法读取数据!!参考官方的例程库结果还有点看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官方I2C DMA例程

官方I2C DMA例程

网友:
程序停到哪儿了?

网友A:
参考官方给的 例程的结果却是运行不了 ,之前是模拟I2C加载DMP库 因为有很多寄存器和其他的32单片机不一样, 最后没有成功  !!现在是参考这个例程写的 但是这个程序有点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官方给的 例程的结果却是运行不了 ,之前是模拟I2C加载DMP库 因为有很多寄存器和其他的32单片机不一 ...

程序没有运行吗?还是运行时卡在哪里了?你试过单步调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运行吗?还是运行时卡在哪里了?你试过单步调试没?

没有  ,我试试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运行吗?还是运行时卡在哪里了?你试过单步调试没?

谢谢啦!!之后请教你 !!!

网友C:
我提醒下楼主:F7的从设备地址要右移一位。
比如你的从设备地址是:70 ,那么F7里从设备地址是要右移一位也就是E0(70<<1);
这个参考手册,把最后位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提醒下楼主:F7的从设备地址要右移一位。
比如你的从设备地址是:70 ,那么F7里从设备地址是要右移一位也 ...

enen   谢谢啦  !!!

网友A:
不知道为啥 ,我用模拟I2C的时候不好使 ,MPU6050的数据读不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 ,我用模拟I2C的时候不好使 ,MPU6050的数据读不出来 !!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就清楚了。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下,软件模拟或者硬件IIC都可以很快的找到问题,MPU6050难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