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开关电源的纹波检测方法~~

楼主:
请问怎么测量电源的纹波大小和谐波分量啊???可以用示波器进行检测吗??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纹波。
如果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太高,直接用示波器交流输入看波形。如果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较高,应将输出电压经漏电非常小的电容器接到示波器输入端。当然,开关电源应该按照测试条件接上负载。
普通示波器只能看到纹波峰峰值。要看谐波分量,需要用能够进行谐波分析的示波器。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般
峰值测量,用交流耦合,去掉钩帽,

网友A:
交流耦合 可以限制带宽为20M 谐波的话部分示波器还带相关分析套件

网友:
刚刚解决问题,以前也没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纹波。
如果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太高,直接用示波器交流输入看波形。如果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般
峰值测量,用交流耦合,去掉钩帽,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耦合 可以限制带宽为20M 谐波的话部分示波器还带相关分析套件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