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打开定时器中断,进入@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楼主:
如题:STM8S系列单片机,TIM4作为基本的定时器,但是当中断打开以后,运行一段时间直接进入@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不知道为啥,TIM4初始化:
void TIM4_Init(void)
{
        CLK->PCKENR1 |= 0x10; //enable TIM4;
    TIM4->CR1 = 0x00 ;  /*!< control register 1 */
    TIM4->IER = 0x01;  /*!<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enable  update interrupt
    TIM4->SR1 = 0x00;  /*!< status register 1 */
    TIM4->CNTR = 0x00; /*!< counter register */
    TIM4->PSCR = 0x07; /*!< prescaler register */
    TIM4->ARR = 249;   /*!< auto-reload register */
        //TIM4->EGR = 0x01;  /*!< event generation register */
        //enableInterrupts();
        //TIM4->CR1 |= 0x01; // enable CEN
}
中断函数: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TIM4->SR1 = 0xfe;        //clear UIF flag
                //SysTaskFlag |= 0x01;
                Gpio_Reverse(GPIOB,0x10);
                SysTask10msCnt++;
                if(SysTask10msCnt >= SYSTASK_10MS_CNT)
                {
                        SysTask10msCnt = 0;
                        SysTaskTicksFlag |= 0x01;
                }
                SysTask100msCnt++;
                if(SysTask100msCnt >= SYSTASK_100MS_CNT)
                {
                        SysTask100msCnt = 0;
                        SysTaskTicksFlag |= 0x02;
                        SysTask1sCnt++;
                        if(SysTask1sCnt >= SYSTASK_1S_CNT)
                    {
                            SysTask1sCnt = 0;
                                SysTaskTicksFlag |= 0x08;
                                SysTask5sCnt++;
                                if(SysTask5sCnt >= SYSTASK_5S_CNT)
                                {
                                        SysTask5sCnt = 0;
                                        SysTaskTicksFlag |= 0x10;

                                }
                                SysTask1minCnt++;
                                if(SysTask1minCnt >= SYSTASK_1MIN_CNT)
                                {
                                        SysTask1minCnt = 0;
                                        SysTaskTicksFlag |= 0x20;

                                }

                        }

                }
                SysTask500msCnt++;
                if(SysTask500msCnt >= SYSTASK_500MS_CNT)
                {
                                SysTask500msCnt = 0;
                                SysTaskTicksFlag |= 0x04;
                }
}
主函数:
main()
{
        SysClkInit();
        Gpio_Init_Set();
        TIM4_Init();
        GPIOB->ODR = 0x00;
        delayxus(100);
        GPIOB->ODR |= 0x30;
        enableInterrupts();
        TIM4->CR1 |= 0x01;
        while (1)
        {
            //delayxus(1000);
            //GPIOB->ODR = 0x00;
                //GPIO_TEST_Cnt++;
                //if(  GPIO_TEST_Cnt == 40000)
            //{
             GPIO_TEST_Cnt = 0;
                //         Gpio_Reverse(GPIOB,0x30);
        //}
            if((SysTaskTicksFlag & 0x08) == 0x08)
            {
                    SysTaskTicksFlag &= 0xf7;
                        Gpio_Reverse(GPIOB,0x20);
                }

    }
}
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如果屏蔽掉中断使能函数 enableInterrupts();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啦,是中断向量没有配置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TIM4_Overglag_Interrupt}, /* irq23 */
    {0x82,TIM4_UPD_OVF_IRQHandler},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太大意啦,希望大家以此为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啦,是中断向量没有配置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 ...

谢谢分享

网友:
恩,这个很重要,中断向量不设置,确实容易报错,也给我们提醒了啊

网友:
stm8s和stm8L的向量还不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