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15pin oled的问题~~~~~

楼主:
项目上要用到的 板子已经做好了
网上买了15pin的oled 中景园的 已经焊到板子上了~ oled 和接口如下图:

然后给大家看下淘宝卖家给提供的外围电路原理图:

那么问题来了
~
我现在外界电路已经按他给的图画好了
然后我用的mcu是430f5529
可是为啥点不亮呢!?!?!?!?!?!??!?!
同样的例程我用开发版就点亮了一个30pin的oled
接口我也检查过 都没问题啊~~~~~~~

求大神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在哪

网友A:
原理图上那15脚VCC怎么没有放网络标号,难道是没有接电源么(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接电源)?有电源的话,检测下你两个系统运行的时钟频率,还有软件模拟时序驱动的话检测下延时。

网友B:
确实要先检查电源的几个脚电压有没有

网友C:
30pin一般用的是8080协议吧?这个好像是用SPI或者I2C
不同的屏,驱动芯片是不一样的!你问下淘宝卖家咯,下载对应的驱动芯片手册来看
不同的驱动芯片,其初始化是不一样的!
这种屏幕,应该是0.91寸吧?好像是单色的,而30pin的,是彩色的

网友:
直接问卖家最快

网友D:
是上电就亮还是需要遵循一定时序才亮?
检查供电+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那15脚VCC怎么没有放网络标号,难道是没有接电源么(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接电源)?有电源的话,检测 ...

按照他给的这个原理图 VCC接了一个电容然后接了地~~~~~请问您说的两个系统运行的时钟是指SMCLK和ACLK吗?我刚刚烧进去测试程序试了下 这两个时钟输出的和开发板上是一样的,应该是没问题~非常感谢~~~
软件模拟时序这个地方我没太懂您的意思 能够详细指导下吗?谢谢!哦 对 我的程序是和oled应该是SPI的通信~
刚才测了下15脚VCC那里 是3.3v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要先检查电源的几个脚电压有没有

测了一下 每个脚应该都正确连接了~而且CS SDIN SCLK那几个脚都有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pin一般用的是8080协议吧?这个好像是用SPI或者I2C
不同的屏,驱动芯片是不一样的!你问下淘宝卖家咯, ...

都是SSD1306的驱动 是0.96的屏幕,我问过卖家 他说程序是通用的 确实这个程序我在开发板上驱动30pin的oled就完全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在自己的板子上面就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上电就亮还是需要遵循一定时序才亮?
检查供电+时序吧

按理说我这个例程就是上电就应该亮了 可是不管是等多久 他都不亮呃
供电刚才测了下 应该没问题,时序我自己写了个程序测了下ACLK和SMCLK 都是没问题的~~~~版主求帮助啊

网友E:
一般的卖家会提供一部分资料的,就如huixianfxt说的15脚没有网络标号。
我有个0.96寸oled的原理图你可以参考下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卖家会提供一部分资料的,就如huixianfxt说的15脚没有网络标号。
我有个0.96寸oled的原理图你可以参 ...

没有网络标号没有看懂 看了下您给的原理图 VCC和我这个原理图对的接法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网络标号没有看懂 看了下您给的原理图 VCC和我这个原理图对的接法是一样的~

没有网络标号,就是说你这个15脚如果画pcb的话,需要你添加网络,这样同一个VCC的网络自然是要连接在一起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