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的ADC12单通道单次转换的程序

楼主: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6SEL = 0x01;                   // 使能AD输入,选择的通道为P6.0;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2; // 启动AD转换,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0;       // 使用采用定时器,单次采样;
  ADC12MCTL0 = SREF_0;            // 设置采样的参考电压为AVcc;
  ADC12IE = 0x01;                 // 使能中断
  ADC12CTL0|= ENC;                // 开始转换
  ADC12CTL0|= ADC12SC;            // 开始采样;
  delay(10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H0 = ADC12MEM0;          //将存在于ADC12MEM0中AD转换值存于ADC_CH0变量中;
  delay(1000);                   //延时,不影响;
  while(1);                       //暂停等待;
}

上面的程序中,这条语句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2; 有点不解,SHT0_2指的是是什么,我看到有的书配置时是SHT0_8,而有的是
SHT0_2+SHT1_15有谁知道这个SHT0_2、SHT1_15是什么意思么

网友A:
任何一颗MSP430的MCU,在TI官网的产品页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文件《MSP430xxxx Family User's Guide (Rev. x)》,与之对应的中文版本文件名称是《XXXX用户指南》。

打开这一个文件,在里面找到关于ADC的配置,先尝试在结构框图中找到SHT这个寄存器,发现有两个名字是SHT的寄存器SHT1和SHT0

SHT1x 位 15-12 采样保持时间。 这些位决定 ADC12MEM8 到 ADC12MEM15 寄存器在采样周期的 ADC12CLK 周期的数量。

SHT0x 位 11-8 采样保持时间。 这些位决定 ADC12MEM0 到 ADC12MEM7 寄存器在采样周期的 ADC12CLK 周期的数量。

SHT0_2+SHT1_15的意思就是:

SHT0选择配置2也就是0010
0010 16 个 ADC12CLK 周期
即ADC12MEM0 到 ADC12MEM7 寄存器的采样保持时间为16 个 ADC12CLK 周期

SHT1选择配置15也就是1111
1111 1024 个 ADC12CLK 周期
即ADC12MEM8 到 ADC12MEM15 寄存器的采样保持时间为1024 个 ADC12CLK 周期

网友B:
谢谢,我刚刚看了,那么还有点疑问设置这个采样周期有什么作用呢?既然是设置采样时间,那么还要在SHT0_2设置SHT1_15这两个位设置然后相加呢,不可以直接设置SHT0的就行了吗,我的意思不必要再加SHT1的,这样设置加起来,是不是周期时间就长了,一个是16个CLK周期,一个是1024个CLK周期,这样加起来的意思就是1040个CLK周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刚刚看了,那么还有点疑问设置这个采样周期有什么作用呢?既然是设置采样时间,那么还要在SHT0_2设 ...

你不能只设置ADC12MEM0 到 ADC12MEM7 而不管ADC12MEM8 到 ADC12MEM15,但是如果你不用ADC12MEM8 到 ADC12MEM15 的话,那么不配置SHT1也可以。

不是两者直接相加,而是不同的信号通道使用不同的采样保持时间。只因为他们的配置都用同一个寄存器表示,才体现为两者相加的。实际上两者在寄存器不同位上面,两个量相或也是一样的。

网友:
好的,知道了,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颗MSP430的MCU,在TI官网的产品页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文件《MSP430xxxx Family User's Guide (Rev. x) ...

版主你好,你说的任何一颗MSP430的MCU,在TI官网的产品页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文件《MSP430xxxx Family User's Guide (Rev. x)》,与之对应的中文版本文件名称是《XXXX用户指南》。
我在官网并没有找到,我想找MSP430F5529的User's Guide 跟对应的中文版,是在官网的搜索里面直接输入这个就有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颗MSP430的MCU,在TI官网的产品页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文件《MSP430xxxx Family User's Guide (Rev. x) ...

嘿嘿我找的5系列家族的跟6系列是一起的已经找到了,但是你说的中文版我却没找到,请问中文版的怎么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找的5系列家族的跟6系列是一起的已经找到了,但是你说的中文版我却没找到,请问中文版的怎么找

我英语还可以,不过我同学要看中文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英语还可以,不过我同学要看中文版的

不是每一份资料都有中文版的,部分有,部分没有。F5系列没见到有。
即便是看中文资料,都建议与相应版本的英文资料对照着看。翻译资料的可不一定是应用工程师,某些词汇翻译得很可能不是那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