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怎么添加相应配置?

楼主:
紧急求助 ~~~~我使用的是ccs5.5  现在需要用c5000系列中的c54,,,,问一下  这个该怎么添加family  和相应配置的?

网友:
当时安装软件的 时候只勾选了  msp430系列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又发了一遍  可以看到么

网友:
楼主得重安了,再把C5000勾了

网友:
打开安装程序,把你想要的family安装上就行了,安装好的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