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S1117 AD 输出电压求助

楼主:
有一个这样的1117应用。
不知道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找了很多资料发现接法都不同。

求助 谢谢

网友:
看起来是个恒流源的应用,猜测而已

网友:
测试了一下,貌似是恒流,哪么该怎么计算呢?是算电流还是电压的?

网友:
看来是恒流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算电压电流

网友:
这个的话,我记得datasheet中有对这些计算有解释的。您去下载它的datasheet,看看里面的内容就知道怎么计算了。

网友:
R1是这个IC的负载电阻,在它上面的电压,等于其稳压值。

它是变相的恒流电路。

网友:
I=Iadj+Vref/R1,Vref=1.25,Iadj的输出电流比较小相对Io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