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设置?

楼主:
有谁可以讲下规则该怎么设置吗?

网友:
你问的哪个软件??

网友:
指什么规则?

网友A:
百度我之前有看到过,有个详细的规则说明的。如果你要让讲AD的规则,那个可是一个较大的工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我之前有看到过,有个详细的规则说明的。如果你要让讲AD的规则,那个可是一个较大的工程哦。

规则都看得懂,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则都看得懂,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他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这样吧。我丢你个网址,一步一步照着他说的方法弄,您还不会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帮您了。您不会操作,难道不会百度上面找找资料吗?
http://wenku.baidu.com/view/1749 ... c2.html?from=search
http://wenku.baidu.com/view/e0fc ... 67.html?from=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