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时不知道按到什么键、隐藏鼠标光标了

楼主:
如图,在画PCB时,不小心按到了什么键,结果鼠标光标被隐藏了,试了挺多的还是没试出来是哪个我记得以前碰到过,然后解决了,结果又忘记了有哪位坛友知道的,给说下!谢谢了

网友:
狂按Esc键

网友A:
显示所有试试看?

网友B:
是踢掉鼠标了么~哈哈

网友:
Ctrl+s保存然后重启,没解决再想办法。

网友C:
ctrl+C,右键选项,鼠标配置里找找

网友D:
这个没有遇到过,其实您应该发帖的时候贴上图片,这样让别人也好理解和看起来更加直观一点。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卸载后重新安装软件,这样应该会好。

网友:
刚好下班,关软件关机,今天一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所有试试看?

移动,邮件,选取都可以用,就是看不到,得靠感觉鼠标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踢掉鼠标了么~哈哈

是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trl+C,右键选项,鼠标配置里找找

刚好下班,关软件关机,今天一上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遇到过,其实您应该发帖的时候贴上图片,这样让别人也好理解和看起来更加直观一点。如果实在不行, ...

我也想贴图片,可是光标不见了,怎么怎么在图片显示出来,,,昨天下班关掉软件和关机后,今天就好了,可能有点故障。。

网友:
好吧,关机重启果然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贴图片,可是光标不见了,怎么怎么在图片显示出来,,,昨天下班关掉软件和关机后,今天就好了,可 ...

有可能是软件的一个小bug也说不定,又或者跟某些软件稍稍有点“冲突”也说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好下班,关软件关机,今天一上就好了

都是盗版惹的原因

网友:
有事找度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