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副边击穿空气等效电路模型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一个问题,如果高变比变压器高压侧接了两根金属棒,距离在1-2cm左右,上电后高压侧击穿空气放电,这个时候被击穿的空气相当于导线么?等效电路模型是什么呢?对低压侧有什么影响呢?   高压侧的电压正常是会被拉低的吧,那我继续增加低压侧电压会加剧放电剧烈程度么?谢谢指点

网友A:
常压空气被击穿,可能是火花放电,也可能是电弧放电,视电源内阻而定。
火花放电和电弧放电,两端电压和通过电流之间的关系完全不遵守欧姆定律,电弧放电甚至可能出现电流增加两端电压反而减少的现像(负电阻)。
火花放电和电弧放电,是否“被击穿的空气相当于导线么?”那要看你的要求。如果进行较精确的测量,因其不遵守欧姆定律,当然不可以看成导线。但粗略地看,可以看成导体——电压不高电流却很大。

“高压侧的电压正常是会被拉低的吧”
那是当然。

“我继续增加低压侧电压会加剧放电剧烈程度么?”
能够增加电压,必是电弧放电。如果你能够增加电压,当然电弧电流增加,放电更加剧烈。不过功率耗散主要在电源内部而不是电弧。
不过,距离1~2cm的放电,仍然能够增加电压亦即能够维持放电,这个功率不小。

网友:
气体放电是电磁学应用的一个重要分支。
所谓“无线电”是从火花放电开始的。
所谓“电子管”是从极低压气体放电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压空气被击穿,可能是火花放电,也可能是电弧放电,视电源内阻而定。
火花放电和电弧放电,两端电压和通 ...

非常感谢!!!

网友B:
距离在1-2cm左右的金属棒被击穿说明的变压器的容量是很大的
是什么样的变压器,那种类型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距离在1-2cm左右的金属棒被击穿说明的变压器的容量是很大的
是什么样的变压器,那种类型的呢

是我自己定的一个2KW的高频变压器,变比1:100,什么类型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懂变压器设计,我想问下高压侧空气被击穿放电后对变压器原边低压侧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自己定的一个2KW的高频变压器,变比1:100,什么类型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懂变压器设计,我想问下高 ...

高压侧都击穿了,原边肯定有影响,并且会有损坏的可能,这个要看实际,分析是这样
1-2cm距离都能击穿,说明放电能量,和变压器的容量很大,只能这样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