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多任务编程

楼主:
我使用stc89c52设计,使用两套按键分别控制两个两位数码管及2个输出点的程序,数码管分别显示2个输出点输出值,输出点p0.1按照第一个两位数码管显示输出信号,使二极管点亮2秒停止30秒、点亮3秒停止30秒、、点亮4秒停止30秒、点亮5秒停止30秒、点亮6秒停止30秒、点亮7秒停止30秒、点亮8秒停止30秒、点亮9秒停止30秒、点亮10秒停止30秒.p0.3输出按照第二个两位数码管显示输出变化的PWM值。我现在编好了键盘及数码管显示程序,但两个输出口的程序实在是不会加了。请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RTX建立 task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Keil自带的RTX51tiny就可以。或者自己用状态机实现,都不算困难。

可以用proteus建立一个仿真程序,这样调试会比较快。虽然没有STC的芯片,可以用其它51芯片代替。

网友:
51单片机也可以建立多任务系统啊,刚刚看了下RTX51 Tiny

网友:
谢谢大家给出的帮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