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模拟电路可以使用USB的5V供电吗?

楼主:
比如一个高位的ADC和一些模拟前端如果电路中需要5V供电,可以使用USB 5V供电吗?如果一定要使用USB的5V供电应该选哪些方式处理?
单选投票 , 共有 18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5.56% (1)
33.33% (6)
44.44% (8)
0.00% (0)
16.67% (3)
0.00% (0)

网友A:
LDO是必须要使用的,同时关键的VREF也很重要。我曾经把AD7799用USB供电,在默认采样率,50Hz陷波的情况下,得到20位的无噪声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O是必须要使用的,同时关键的VREF也很重要。我曾经把AD7799用USB供电,在默认采样率,50Hz陷波的情况下, ...

我的贴子关于电压方面没说清楚,已经修改好了。
AD7799支持2.5V到5.25V的宽电压
对于一些模拟供电要求电源是4.75V~5.25V的ADC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贴子关于电压方面没说清楚,已经修改好了。
AD7799支持2.5V到5.25V的宽电压
对于一些模拟供电要求 ...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先升压再LDO

网友C:
这更像是个伪命题,应先看看“精密模拟电路”对电源的要求(比如电流、纹波等),以及USB(哪个版本还有讲究)的供电能力,方好做下一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更像是个伪命题,应先看看“精密模拟电路”对电源的要求(比如电流、纹波等),以及USB(哪个版本还有讲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