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使用iMpact下载程序是软件提示_impact4.exe已停止运行

楼主:
如题,刚开始学习使用Xilinx的FPGA,只想下载个例程,熟悉一下环境和使用方法。
系统:win8.1 64位专业版
IDE:Xilinx ISE14.7 (vivado没用过,使用的系列貌似他不支持的。)(软件来源,Xilinx官网下载完整安装+license文件破解O(∩_∩)O~)
系统貌似有点太新了。(⊙﹏⊙)b
前几天由于老的下载器总是连不上器件,就买了一个新的,今天试一下新到的下载器。(老的二合一下载器看来是挂了一半了,有时间修修)
在impact软件中initialize chain 可以看到识别出来的两个器件FPGA+prom。但是一秒以后就跳出来框提示“_impact4.exe已停止运行”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系统不兼容?还是丢失了某些文件?有办法设置好么?

不是办法的办法是:我把东西换到了实验室的老windows xp系统,按流程走了一遍,没有问题,下载顺利,看来貌似是和系统有关系?
只是实验室不如在工位上来得舒服,如果真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的话,只能去实验室窝着了。

网友A:
Step 01. 替換 x86 版本的簡易載入檔案函式庫

進入「C:\Xilinx\14.7\ISE_DS\ISE\lib\nt」目錄,將目錄下的「libPortability.dll」刪除,並複製一份同目錄下的「libPortabilityNOSH.dll」,將其更名為「libPortability.dll」覆蓋回原目錄取代原有的「libPortability.dll」即可。
Step 02. 替換 x64 版本的簡易載入檔案函式庫

進入「C:\Xilinx\14.7\ISE_DS\ISE\lib\nt64」目錄,將目錄下的「libPortability.dll」刪除,並複製一份同目錄下的「libPortabilityNOSH.dll」,將其更名為「libPortability.dll」覆蓋回原目錄取代原有的「libPortability.dll」即可。

网友B: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按过ISE9.1,initialize chain的时候是连不上的,然后换了10.1就可以了,感觉是系统的问题,建议换个版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按过ISE9.1,initialize chain的时候是连不上的,然后换了10.1就可以了,感觉是系统的 ...

我那个在xp下用14.7和14.4都不行,后来新买了一个下载器,ok了,毛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在xp下用14.7和14.4都不行,后来新买了一个下载器,ok了,毛问题都没有。

好吧

网友:
有时间再鼓捣鼓捣,,,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ep 01. 替換 x86 版本的簡易載入檔案函式庫

進入「C:\Xilinx\14.7\ISE_DS\ISE\lib\nt」目錄,將目錄下 ...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