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画板子求助

楼主:
请问谁有0603贴片排阻8脚的封装或是厂家说明书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一般0603都有自带的,排阻的话,你可以用排针的封装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一般0603都有自带的,排阻的话,你可以用排针的封装代替

用的ad,上面自带的只有16脚的,但我只有4脚的元件

网友C:
不至于吧,AD里面有这个分装,但是把焊盘重新大小重新设置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吧,AD里面有这个分装,但是把焊盘重新大小重新设置下

只有16脚的排阻,也就是8个电阻一块,但是手上只有8脚的也就是4个电阻一块

网友D:
删掉多余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删掉多余的不就行了吗?

不一样啊,感觉8脚的要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16脚的排阻,也就是8个电阻一块,但是手上只有8脚的也就是4个电阻一块

你的电阻是没有上拉的吧?单纯和电阻一样的?

上面这个就是排阻了, 而你说的8脚4个的话,那种封装
类是这种的
你可以直接用电阻代替,几个电阻就用几个电阻,拼在一起就可以了。而脚之间的距离你可以去量一下,然后确定脚之间的大小

不过建议你把你元件截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ad,上面自带的只有16脚的,但我只有4脚的元件

分享一个我在网上找的,里面几种常用的封装是有的,不过还是建议你自己画,这样对你的画图能力有不错的提 protel

网友:
楼主唉~!我也是新手学画板子呀~!有没什么共享的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