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程序时出现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仿真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编译器版本不对,include路径不对,cmd文件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版本不对,include路径不对,cmd文件不对

那要怎么解决呢,我是买的学习板,给的例程导进去就是这个样子,那个错误说 no rule to make target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了解的话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先修改编译器版本。点击选中右边工程,右键,选中properties。
会弹出以下对话框,进行修改编译器版本。

选中include option可以修改头文件路径。
你先试试吧,看还有其他问题存在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修改编译器版本。点击选中右边工程,右键,选中properties。
会弹出以下对话框,进行修改编译器版本。
...

我按照你的操作警告没有了,但是那个错误还是存在,依然说no rule to make target,应该是路径有问题吧,要怎么改呢,望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你的操作警告没有了,但是那个错误还是存在,依然说no rule to make target,应该是路径有问题吧, ...

意思就是没找到make rule,可能跟你移动了工程的文件目录造成的。
可以参照下面这个帖子。也可以到网上百度一下很多详细说明了这个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tid=451816#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