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69 Discovery 评测之开发板硬件分析

楼主:
这一篇帖子将初步分析一下STM32F469 Discovery开发板的硬件部分,通过原理图和开发板实物对照,看看主要芯片的使用(点击下面的图片都可以放大看的)。

开发板的正反面照片,正面是4寸的电容触摸屏、MEMS麦克风和LED指示灯;反面是各种芯片和Arduino插座。

主芯片是STM32F469N(U14),它周围是一圈各种型号的电容。主要包括1uF/4.7uF钽电容、100nF/2.2uF层叠电容。

板载STLink2仿真器,和其它ST开发板上的STLink2没有什么区别。

仿真器还是使用了mini USB,如果换成macroUSB就比较方便了,可以节约一根USB线。这也可能是为了区分一下仿真器的USB和F469的USB OTG接口。

触摸屏控制芯片使用了FT6206,它属于LCD,直接粘在液晶屏的反面。通过CN2连接到开发板。

LCD通过CN10连接到DSI接口。

LCD的背光是通过U13(STLD40DPUR)驱动,这也是ST自家的LCD背光专用驱动芯片,可以在37V时输出20mA。

板载3个MEMS的数字麦克风传感器(U1/U2/U6),它是ST自家的MP34DT01TR。它支持两声道模式,通过LR引脚选择。所以虽然板上有3个传感器,但是只能同时使用2个。U2是右声道,U1和U6不能同时使用,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做为左声道,通过SB17/SB18选择,默认情况下使用了U6。

MP34DT01TR的时序图

触摸屏控制器旁边是U4 ST890,这是一个电源开关。它由STLink2控制,将USB的5V输出到LD1117,然后转换为3.3V给F469。ST890的最大输出电流通过R37限制为500mA。

耳机插座旁边是U5(CS43L22),这是一个24位低功耗立体声DAC和耳机/扬声器放大器。

U10/U7/U8是3个LD1117,只是输出电压不同,分别输出5V、3.3V和1.8V,供给不同的部分。U10和U7之间是U9(LD3985M33R),这是一个3.3V的LDO,它负责给板载的STLink2供电。

U12是N25Q128A13EF840F,这是一个128Mb的SPI NOR Flash,用于QSPI。

U11(MT48LC4M32B2B5-6A)是128Mb(1 Meg x 32 x 4 )的SDRAM。

USB OTG部分。U16(STMPS2151STR)是电源开关,D5是ESD保护,它们也都是ST出的。

STM32F469 Discovery开发板保留了标准的Arduino插座(CN5/CN6/CN7/CN8),但是Arduino插座没有使用普通的排母,而是使用了贴片排母,比普通排母略高一点。

最后,换个角度来欣赏一下

网友A:
非常专业,拍照使用的显微镜吗?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B:
这个特写真不错,怎么弄的?真是如楼下所说的显微镜? 图片竟然这么高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专业,拍照使用的显微镜吗?

用手机和放大镜拍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10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特写真不错,怎么弄的?真是如楼下所说的显微镜? 图片竟然这么高清。

用手机和放大镜拍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10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和放大镜拍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102-1-1.html

这个创意真不错,以后我也要试试

网友D:
请问LZ的屏是不是也有些偏蓝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LZ的屏是不是也有些偏蓝的感觉?

是有一点

网友:
特写做的很nice!赞一个!

网友E:
楼主我来挖个坟,现在想入手这一款开发版来研究一下mipi接口,怎么样,合适吗?我是穷学生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来挖个坟,现在想入手这一款开发版来研究一下mipi接口,怎么样,合适吗?我是穷学生一枚

当然可以

网友E:
嗯嗯,发现淘宝要500大洋,不是说官方60刀吗。看来要等到开学才有资金入手了/捂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发现淘宝要500大洋,不是说官方60刀吗。看来要等到开学才有资金入手了/捂脸

一般会有税和其它费用,所以会比官方高。可以多参加社区活动,ST对学校好像也有赞助,可以申请试试。

网友E:
好的,还是准备淘宝购买,学习投资嘛~谢谢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还是准备淘宝购买,学习投资嘛~谢谢答复

可以看看社区的开发板库,有没有可以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