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接口器件的有功功耗篇章:为什么它没出现在产品说明书中?

楼主:
转自:deyisupport
系统设计人员经常会找不到典型产品说明书中提及的有功功耗。不少RS-232接口器件产品说明书仅规定了空载和关机设置下的电源电流。然而,当连接到远程RS-232器件时,RS-232器件只适用于通信。数据线的电容和远程接收器的电阻可增加本地RS-232器件的负载,从而增加功耗。虽然大多数新型RS-232器件会至少有一项有功电流或功率技术规格,但不少RS-232器件却没有这样的技术规格。 有功功耗是负载所消耗的功率与器件中所损失的功率之和。第一步是为接收器电阻器和线缆电容计算负载功率。表达式1是远程接收器电阻器功率公式,表示为通道数乘以驱动器电压的平方,再除以接收器电阻。 N × V2/R (1) 表达式2是数据线的功耗,表示为驱动器峰峰值电压的平方乘以频率和电容。本地RS-232驱动器的数量对此没有影响,因为每次只接通一个驱动器。 F × C ×(2 × V)2 (2) 持续接通的RS-232数据流的最高频率是波特率的一半。任意数据流的频率是波特率的30%。 总负载功率是电阻性功率(表达式1)与电容性功率(表达式2)之和。 P = N × V2/R + F × C ×(2 × V)2 对没有电容器充电泵或电感型充电泵的器件而言,负载所需的电源电流与负载电流是相同的。电源和输出电流直接成正比,这一点与线性稳压器相似。 因此,您需要把负载功率转换为负载电流。负载电流等于负载功率除以驱动器电压。 I =(N × V2/R + F × C×(2×V)2)/ V 这可简化成方程式3(表示有功负载电流)。 I = N × V/R + 4 × F × C × V (3) 使用有功负载电流(它与电源电流相同)来计算由负载产生的电源功率。加上空载功率,可得出总系统器件功率。 下面是两个示例,说明了如何计算有功电源功率。 示例1 GD75232收发器拥有三个驱动器和五个接收器。VDD = 9V,VSS = -9V且VCC = 5V。最大电源电流分别为15mA、15mA和30mA。最大空载功率为9V × 15mA + -9V × -15mA + 5V × 30mA = 420mW。这是静态(空载)功率。 数据流是120k波特的交替位模式,线缆电容为2500pF,远程接收器的电阻为3千欧(kΩ)。RS-232驱动器电压为7.5V。 将示例参数代入方程式3,计算出负载电流。 I = 3个通道 ×7.5V/3000kΩ+ 4 × 120kbps/2 × 2500pF × 7.5V = 12mA 由于该电流来自VDD或VSS,所以支持该负载所需的电源功率为9V × 12mA = 108mW。 总功率等于空载(静态)功率(420mW)加上有功功率(108mW)—— 计算出的总功率值为528mW。 示例2 TRS3232E多通道RS-232线路驱动器/接收器拥有两个驱动器和两个接收器。VCC = 5V。空载ICC最大值为1mA。 该器件拥有一个电容器充电泵,通过消耗电流既可提升电压也可使电压反相。如果产品说明书中有两个额定负载值,那么您就可以计算出该充电泵的效率,但产品说明书中没有这样的技术规格。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根据经验来测量有功电流。功耗会随数据流的频率和线缆电容以及接收器输入电阻而变化。请看下面的示例: 图1:TRS3232E的功耗与频率(每通道电阻为3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