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放大镜拍开发板

楼主:
现在系统集成度越来越高,使用的元件也越来越小,有时就很难看清楚PCB上的元件和布局,这时就需要将PCB放大才能较好的观察。专业的显微镜效果当然好,但是体积大,使用的机会也不太多,对于DIY来说有些浪费。这时一个成本几元的带LED放大镜,配合手机就可以很好的实现这个功能。下面就是我用来拍STM32F469-Disco开发板用的放大镜,效果还不错吧。

从手机屏幕可以清楚的看到放大的细节。

网友:
堪比自拍神器的又一大神器是也。

网友:
真是太机智了

网友:
这个的确如此,朋友原来做智能手环,要给样品上的芯片拍照,因为芯片太小不能手机直拍,我就拿了个放大镜叠在他的手机摄像头上,拍出来效果还挺好。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个放大镜直接放在手机摄像头后面就可以清晰的拍了,对吗?我看这个放大镜,淘宝的价格就6.5元

网友:
来几张显微镜拍钞票凑凑热闹

网友:
要拿到二〇〇倍的显微镜下看看

网友:
你怎么这么有才。。。

网友:
这实际是显微摄影,附加的放大镜现在相当于显微镜的物镜。手机或者数码像机实际上拍摄的是物镜所成的像。
单放大镜的像差相当大,各图中已经可以看出来。要想拍摄得更清晰,需要使用更好的消像差物镜。当然,质量好的物镜比较贵。要想更清晰一些但又不太贵,一个简单方法是用两片相同的平凸透镜,凸面相对,平面向外,当做一个放大镜使用(如果两平凸透镜距离恰好是透镜焦距,光学上称兰斯登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个放大镜直接放在手机摄像头后面就可以清晰的拍了,对吗?我看这个放大镜,淘宝的价格就6.5元

是这样的。最低的不到5元。

网友B:
再放大点,让你看看肿瘤细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放大点,让你看看肿瘤细胞

Really ?!!

网友:
我在坛子里发的很多图片,特别是反映IC面貌的,就是加了放大镜的

网友B:
长得不太好的肿瘤细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得不太好的肿瘤细胞

肿瘤界也有颜值之说啊

网友C:
手机镜头上沾点水,弄出个半球,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镜头上沾点水,弄出个半球,效果也不错

好主意,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镜头上沾点水,弄出个半球,效果也不错

试了一下,的确可以拍,但是也很难拍。一是水滴的形状不好控制,水多了容易滴,少了就不容易聚焦。在就是防抖问题较大,水滴受抖动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