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贴片电容断裂失效的原因分析

楼主:
   基于叠层陶瓷贴片电容(MLCC)出色的高可靠性及低成本优势被普遍应用于电路设计,使得其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和优先选择地位,当我们在设计电路中需要用到电容时,它们常常成为首选。由于贴片电容的材质是高密度、硬质、易碎和研磨的MLCC,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十分谨慎。(深圳市日科实业有限公司供应国巨贴片电容、国巨贴片电阻、长电二三极管、AVX钽电容等产品,欢迎咨询。)

    经有关工程师分析,以下几种情况容易造成贴片电容的断裂及失效:

1.贴片电容在贴装过程中,若贴片机吸嘴头压力过大发生弯曲,容易产生变形导致裂纹产生。
2.如该颗料的位置在边缘部份或靠近边源部份,在分板时会受到分板的牵引力而导致电容产生裂纹最终而失效。建议在设计时尽可能将贴片电容与分割线平行排放。当我们处理线路板时,建议采用简单的分割器械处理,如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因生产条件的限制或习惯用手工分板时,建议其分割槽的深度控制在线路板本身厚度的 1/3~1/2之间,当超过1/2时,强烈建议采用分割器械处理,否则,手工分板将会大大增加线路板的挠曲,从而会对相关器件产生较大的应力,损害其可靠性。
3.焊盘布局上与金属框架焊接端部焊接过量的焊锡在焊接时受到热膨胀作用力,使其产生推力将电容举起,容易产生裂纹。
4.在焊接过程中的热冲击以及焊接完后的基板变形容易导致裂纹产生:电容在进行波峰焊过程中,预热温度,时间不足或者焊接温度过高容易导致裂纹产生。
5.在手工补焊过程中。烙铁头直接与电容器陶瓷体直接接触,容量导致裂纹产生。焊接完成后的基板变型(如分板,安装等)也容易导致裂纹产生。

网友:
有个疑问,手工焊接贴片电阻电容的到底什么状况下会断裂?波峰焊接更不容易了,因为虽然局部温度高但有速度是运动中焊接的,,,

网友:
瓷片电容的失效很常见,查找相对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