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工程为什么不能生成.OUT文件

楼主:
小弟初次接触DSP,不知道为什么使用官方的历程就是无法生成.out文件,编译通不过,在线等

.out文件问题

.out文件问题

工程文件

网友:
看下工程属性,检查下include路径是否包含了头文件

网友:
应该是工程的文件设置不对,看看有哪些相关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
大家说的include文件路径是上图那个吗

网友A:
我试了一下,不报错了,就是无法生成out文件虽然不报错

网友:
你的target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不报错了,就是无法生成out文件虽然不报错

我也遇到了与楼主相同的问题,楼主能回答一下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