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ic10f206不能工作,输入输出管脚没有反应

楼主:
本人刚开始接触pic单片机,想用pic10f206实现GP0输入检测和GP1输出控制的功能。
    程序编译和下载都成功了,但是GP0GP1口一直都是低电平。不清楚是单片机没有工作,还是代码有问题,换过几个icPCB板还是一样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不清楚是否硬件设计电路有问题),麻烦大家能帮忙分析下可能的原因,不胜感激。

下面是所用的工具和代码:

MCUpic10f206
硬件设计电路:PCB板无任何外接电路,直接外接电源供电3.3v (vcc接3.3v 、vss接地)
开发环境:MPLAB X IDE v3.15
C编译器:MAPLAB  XC8
下载器:K150

代码如下

// PIC10F206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include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 CONFIG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WDT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 = OFF         // Code Protect(Cod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Master Clear Enable(GP3/MCLR pin fuction is digital I/O,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

void initio()
{
    TRISGPIO=0B0101; // gp0/gp2 as input, gp1 as output
    FOSC4=0;               // disable fosc4 function for gp2
    OPTION=0x87;        // pullup, nowake
}

void main()
{

    initio();

    GP1=1;
    while(1)
    {
        if(GP0==1)  GP1=0;
    }
}

编译结果如下:
make -f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directory 'E:/pic/T1.X'
make  -f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T1.X.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directory 'E:/pic/T1.X'
make[2]:'dist/default/production/T1.X.production.hex' is up to date.
make[2]: Leavingdirectory 'E:/pic/T1.X'
make[1]: Leavingdirectory 'E:/pic/T1.X'
BUILD SUCCESSFUL (totaltime: 1s)
Loading code fromE:/pic/T1.X/dist/default/production/T1.X.production.hex...
Loading completed
下载成功提示:见附图

k150下载成功

k150下载成功

网友:
GP0,GP1是否有跟ADC、比较器复用?
如果有复用,应先吧ADC关掉。

网友:
PIC10F206含有比较器模块,占用GP0-GP2管脚,且其内部配置的比较器寄存器模块CMCON0在复位时为0XFF
即比较器默认打开, GP0成为CIN- 引脚(仅为模拟输入),所以需要重新配置CMCON0模块,将其关闭即可。
值为:0Bx1xx0001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