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电容谐振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个初学者,最近在做rfid实验,遇到了比较匪夷所思的问题。

我用一个345uH线圈 并联一只0402的4.7nF电容,用示波器测得震荡电压是4.8V
但是当我换用4.7nF涤纶电容时,用示波器测得震荡电压是9.4V
我没有0603或者0805的4.7nF的电容来继续和这个线圈做实验。

但是我有另外一只740uH线圈并联一只0402的2.2nF电容,用示波器测得震荡电压是6.2V
把这个0402的2.2nF电容换成0805的2.2nF电容,用示波器测得震荡电压是10V。

我想知道为什么使用0402封装的电容做谐振时,电压少了这么多?是我的电容有质量问题吗?
电容封装是否对谐振电压有影响?0402和0805封装怎么相差这么多?究竟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A:
一般的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两端电压变化的时候,电容量也跟着变化。封装体积越小的电容,容量越大的电容,压电效应越明显。
你说的问题,谐振电压主要还是和Q值相关,Q值高损耗就小,谐振电压就会高。陶瓷电容的Q值也是和封装尺寸有关系的,同样耐压和容量的话,还是体积越大越好了,唯一缺点是寄生电感增大。
NP0陶瓷介质是接近理想的,但是容量做不大(否则体积很大)也最贵,大部分在1nF以下。X7R最常用,但是不宜用在振荡回路。

网友:
我查到说 贴片电容有各种类型 有 1类2类陶瓷
1类是高频 NPO
2类是低频 X7R X5R

有关系?

网友:
涤纶电容稳定性差,造价低,用在低频电路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两端电压变化的时候,电容量也跟着变化。封装体积越小的电容,容量越大的电容, ...

哦,回答的好详细,谢谢!我再去学习下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