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敷铜的时候,怎么样添加相同的solder层?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是AD15.我想让我给我的区域敷铜之后,我想让它开窗,即在上面再添加一层solder层。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
在要开窗的位置画线,然后将这些线设置为焊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有一个功能可以,忘记名称了汗,明天开电脑了告诉你~

网友B:
把铜皮粘贴复制,这样就有两个铜皮了
把其中一个铜皮改到solder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铜皮粘贴复制,这样就有两个铜皮了
把其中一个铜皮改到solder层

试了,不可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功能可以,忘记名称了汗,明天开电脑了告诉你~

谢谢你,期待

网友:
开窗就是不要绿油,阻焊层开窗就是在top solder层或bottom solder层,在需要的地方选用覆铜工具拖拽出相应的图形就可以了,虽然也是用覆铜工具,但不是覆铜。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自己画区域,选择solder层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要AD敷铜同时弄出层solder的??我上面说的那个功能是不规则块可以自己画一层上去。你要一样的话。那你选择静态敷铜,然后复制敷铜铜皮把层改成在solder层试试看呗~

网友C:
大致看了下答案,4楼@lcofjp 和9楼@okhxyyo 的答案是对的。我所知道的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这个铜皮复制后,选中,将其层改为相应的solder层就欧了,这个操作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致看了下答案,4楼@lcofjp 和9楼@okhxyyo 的答案是对的。我所知道的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这个铜皮复制后,选 ...

静态的才行,动态的会实时被更新,铜皮会变形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静态的才行,动态的会实时被更新,铜皮会变形状

动态的也可以啊,这个没关系的吧。
如下的帖子中,我们也讨论过。不过是走线的开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pcb%2B%BF%AA%B4%B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动态的也可以啊,这个没关系的吧。
如下的帖子中,我们也讨论过。不过是走线的开窗
http://bbs.eeworld ...

动态的不是会实时更新吗?难道不会因为solder层并没有阻碍更新出来的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态的才行,动态的会实时被更新,铜皮会变形状

我现在自动敷铜后,再针对结果画一个区域,然后设置为sloder层的,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态的不是会实时更新吗?难道不会因为solder层并没有阻碍更新出来的有变化吗?

我觉得没关系,如果有这样的疑虑的话,可以把他locked ,锁住。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铜皮粘贴复制,这样就有两个铜皮了
把其中一个铜皮改到solder层

65535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