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复位芯片RST引脚是否需要电容?

楼主:
TPS77333作为3.3V稳压和复位功能。
如上图所示C3电容是否是不必要的?我看tps77333的文档上并没有这个电容

网友:
可以不用,因为rst是从芯片出来的,如果是手动复位开关产生复位信号的话,这个电容就是要加的。个人理解,勿拍

网友:
无需该电容,除非RST输出与MCU在PCB上布局很远,那样的话可以在MCU侧布置一个上拉偏置电阻和一个1000pF的电容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EMI干扰。但RST远离MCU的设计本身是错误的,所以在实用中根本无需该电容。
至于楼上所言的“手动复位”,仅在使用机械开关做复位信号通路时才需要,用于触点消抖,但显然,在楼主的设计中根本不涉及这个问题。
电路该怎么设计,不仅仅要依据器件手册,还要弄明白原理,这样才是好设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