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6 调试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安装了CCSv6,用的芯片型号为 MSP430F2616,用MSP-FET430UIF JTAG调试工具。
想试试调试是不是好使,但是在调试代码时,发现有些语句根本就不执行,有的甚至很怪异。

第一次的代码为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t n = 0;

       n = 5;
       while(n--);

      return 0;
}

第二次的代码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t n = 0;

          n = 5;
          while(n)
         {
              n--;
         }

第三次 n 用全局变量,还是不行

int n = 0;

还请朋友们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感觉是n没有用到被优化掉了,编译时应该会出现相关警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n没有用到被优化掉了,编译时应该会出现相关警告吧

Not all available code size is being used. Recommend running Optimization Assistant to find best speed vs size setting (--opt_for_speed). Double-click to start.

有这么一条

网友:
把n声明称volatile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t all available code size is being used. Recommend running Optimization Assistant to find best s ...

不像,volatile试了吗?不行最后把n付到寄存器试试

网友:
首先表明下,CCS我没用过。
1. 楼主的第一次的语句中;

2. 楼主第二次与第三次的语句,无非就是一个是局部变量,一个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全局变量,您可以考虑:
a.设置断点后debug;
或者b、volatile int n 这样的定义方式。volatile 是为了防止编译器优化。

网友:
你这是开了优化。

网友:
多谢大家的分析,确实是由于优化的问题。CCSv6有一个默认的优化等级。
MSP430 工程初始默认时是
Current optimization/debug settings: --opt_level=0 --opt_for_speed=1 -g        T_Debug properties
这个设置会做一些代码优化,经过测试,闪烁小灯时的while()软件延时都会被优化掉。
可以通过 Windows -> Show view -> optimizer Assistant 来选择优化设置,并查看优化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