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f2k60s2的pca产生pwm控制呼吸灯,但没有呼吸灯效果,请大神指导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bijiaozhi[40]={
1,1,2,2,3,4,6,8,10,14,19,25,33,44,59,80,107,143,191,255,
255,191,143,107,80,59,44,33,25,19,14,10,8,6,4,3,2,2,1,1};

void pcaInit();

void main()
{
        void pcaInit();
        while(1);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uchar cnt=0;
    CCF0=0;
        cnt++;
        if(cnt>=39)cnt=0;
        TL0=0;
        TH0=0;
        CCAP0H=bijiaozhi[cnt];
}
void pcaInit()
{
  CCON=0X41;
  CMOD = 0x04;
  CL = 0x00;
  CH = 0x00;
  CCAP0L = 0x80;
  CCAP0H = 0x80;
  CCAPM0 = 0x4F;
  EA=1;//打开总中断
  CR=1;//开始计数
}

网友:
看不大懂 C
不过可以断定的是:
你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呼吸节奏太快了,快到你看不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