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便携式传爆管检测仪 测电阻 通过液晶显示屏进行数字显示

楼主:
如题

1   将被测电阻以一定形式通过较小的电流,并通过电压电流关系进行计算获得电阻值
2   测量结果通过液晶屏显示【LCD1602】

网友A:
你好,只做仿真么?偏科的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只做仿真么?偏科的娃

没有啊,是实物,,,不过没接触过,毫无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是实物,,,不过没接触过,毫无思路

你好,我参加的电赛也选择的这个题目,可以探讨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只做仿真么?偏科的娃

你好,我参加的电赛也选择的这个题目,可以帮下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