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PCB调试怎么也不通???

楼主:
CC2530PCB调试怎么也不通???不能入网,请教有没有了解的人给说一说,谢谢...........

2530+2401

2530+2401

网友:
绿色的的不是DRC?

网友:
右边那个芯片是不是不小心被移动了?感觉连线跟芯片管教没对的很齐啊

网友:
拿个表量一量、拿个示波器看一看。

PCB和电路图作ERC检查一下,

网友A:
您这个pcb 的DRC过了吗?PCB都有问题,怎么调的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pcb 的DRC过了吗?PCB都有问题,怎么调的通呢?

过了,只是封装间距小,绿线的部分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只是封装间距小,绿线的部分没有错误

硬件的问题解决 了,就成软件的问题了吧。

网友:
天线下面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