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

楼主:
plc+步进电机,  plc+驱动器+步进电机  ,  两者不是都可以驱动步进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你可以做个小板子试一下,就知道效果是什么样子的了。
控制器是直接发送脉冲信号,而驱动器是将脉冲信号转换成角位移再发送给步进电机。
通俗的讲,电机是拳头,控制器是大脑,驱动器是肌肉。
PLC属于控制器。

网友:
有些PLC可以直接驱动电机,有些不能,不能的话就要加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