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0832和LM358方面的问题

楼主:
本人调试一块板子,有一部分关于DA0832和后置的LM358电路,DAC0832接至FPGA,但是存在一些问题:1、如图是LM358单电源供电,结果是,DAC0832输出范围是0~1.92v,后经过LM358两级运放都是基本保持0V输出不变;2、而后参考一些资料,说把LM358换做双电源供电(正负12V),然后测试结果:DAC0832输出一直是0,后经LM358总的输出始终保持8.6V左右不变,且在FPGA写入程序前也始终保持8.6V左右输出;;;;;;各位大神指教一二啊~在线等

网友:
看楼主的叙述,有些乱,

首先要分清是哪一级出了问题。
首先看看向0832写入数据时,输出是否随数据变化?
358的输出是否跟0832输出点的变化?
一步一步地测量,就可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1楼图LM358是正负双电源供电?看着不像

网友A:
单电源供电需要使用轨到轨型运放,LM358确实需要正负电源供电。楼主遇到的问题,估计是电路或供电不对。

网友B:
第一个放大器没有反馈?是个比较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放大器没有反馈?是个比较器吗?

不是比较器。
第一个运放反馈到DA芯片内部,实质上是电流电压变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放大器没有反馈?是个比较器吗?

注意0832引脚上标注为FB,即Feed Back。该引脚专门为反馈所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供电需要使用轨到轨型运放,LM358确实需要正负电源供电。楼主遇到的问题,估计是电路或供电不对。

你好  我后来改成正负12V供电了,,但是无论DA0832怎么变,都保持8.8V输出;我也测了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始终保持3.72V的输出,,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这个原理图应该没问题,网上也有和我的图一样或者类似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0832引脚上标注为FB,即Feed Back。该引脚专门为反馈所准备。

你好  我后来改成正负12V供电了,,但是无论DA0832怎么变,都保持8.8V输出;我也测了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始终保持3.72V的输出,,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这个原理图应该没问题,网上也有和我的图一样或者类似的~~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后来改成正负12V供电了,,但是无论DA0832怎么变,都保持8.8V输出;我也测了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 ...

我在6楼7楼回复是针对5楼的。

现在你的电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可能是器件问题或者焊接问题。器件问题,就要判断是DAC0832的问题还是LM358问题。
可以将两芯片完全断开,分别测试。DAC0831是电流输出,不用运放进行电流-电压变换也可以观察到输出电流的变化。把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到DAC0832输出端与地之间,改变DAC0832数字输入,从万用表上应该可以看到输出电流有变化。如果输出电流无变化,则DAC0832可能损坏。如果输出电流有变化,DAC0832大致上可以判断良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后来改成正负12V供电了,,但是无论DA0832怎么变,都保持8.8V输出;我也测了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 ...

先确定DA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DA输出是否正常。

问题已解决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6楼7楼回复是针对5楼的。

现在你的电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可能是器件问题或者焊接问题。器件问题 ...

恩   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焊接有个引脚出现虚焊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0832引脚上标注为FB,即Feed Back。该引脚专门为反馈所准备。

噢 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