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PCB板数字地、模拟地的接地问题

楼主:
最近在设计制作一块高速AD/DA板,主要器件有250MSPS的AD以及1GSPS的DA,还有一块较低端的FPGA,原理图中势必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之分。在pcb中采用的sggssggs板层结构设计的八层板,第一层和第七层是GND层,这样问题就出现了,这两个地平面也就是两个GND层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ADI PCB接地设计宝典上说“对于高性能混合信号电路而言,使用至少具有一个连续接地层的双面或多层PCB无疑是最成功的设计方法之一。通常,此类接地层的阻抗足够低,允许系统的模拟和数字部分共用一个接地层。”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设计中的数字地和模拟地都直接接到这两个地平面就好了?
经常说的“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然后单点共地”是不是指的在信号层上布地线网络的时候,如果PCB板层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单独的GND层,那么原理图中的数字地、模拟地不是都对应到PCB中的这个GND网络上吗?在我的板层设计中应该怎样连接地线网络呢?希望给与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板层多了,走线容易,布板轻松,但并不一定是层数与益处成正比。多层板主要是对于BGA封装的密集引脚器件使用的。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为好,最好不是层的分开,而是区域的分开。

网友A:
对,不管层的,是区域的对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不管层的,是区域的对应

居然有三千多E金币,好厉害啊,是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其实就是原理图中的问题,其实与PCB的多少层么有关系,原理图中把数字地和模拟的分开设计,在多层板设计的时候确定好电源层和地层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三千多E金币,好厉害啊,是怎么得到的啊??

以前有个比赛,就那么得到的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设计的时候分开,但是到最后还是需要通过0Ω电阻或者磁珠连接到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