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ts中如何配置AM4379的GPIO

楼主:
拿到板卡以后,一方面我是想知道板卡有多大能力没能够做什么,另一方面我也想知道我能够做哪些修改,可以做哪些事情。

先从增加一个输出io做起吧

翻看myir_ricoboard.dts,其中一个控制eeprom 的wp管脚的定义
  • /* eeprom, MYiR */
  •         eeprom_wp_pin: eeprom_wp_pin {
  •                 pinctrl-single,pins = <
  •                         0x2a4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7)
  •                 >;

复制代码

对应GPIO3_7
问题来了?0x2a4 这个值 如何和 GPIO3_7对应起来呢??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有大神知道的话,麻烦说下。

虽然没找到具体的来源,但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TI真贴心,有个在线的pinmux生成工具
https://dev.ti.com/pinmux/app.ht ... _500/ID_0/null/null

首先选择GPIO3,然后选择gpio[7],点击devicetree的下载按钮,生成的dts文件如下所示:
  • /* This file was auto-generated by TI PinMux on 2015/11/15 at 上午11:27:19. */
  • /*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used as a reference.  Some pins/peripherals, */
  • /* depending on your use case, may need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 */
  • mygpio1_pins_default: mygpio1_pins_default {
  •         pinctrl-single,pins = <
  •                 0x2a4 (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7 ) /* (N23) EMU0.gpio3[7] */
  •         >;
  • };
  • /* Optional sleep pin settings. Must manually enter values in the below skeleton. */
  • mygpio1_pins_sleep: mygpio1_pins_sleep {
  •         pinctrl-single,pins = <
  •                 0x2a4 ( ) /* (N23) EMU0.gpio3[7] */
  •         >;
  • };

复制代码

到此管脚配置算结束了,不过还是没找到和具体地址的对应关系

===================================

网友:
哇   开始玩新板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