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END where '(', IF, a symbolic name, or a number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BEGIN where END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END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END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END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IF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IF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END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END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END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END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IF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Error: Quartus II 64-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2 errors, 4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715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Sun Nov 15 18:41:48 2015
        Error: Elapsed time: 00:00:18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42

网友A:
这是写得程序中的很多错误吧,双击它可以找到错的位置,在错误中也说明了错误的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写得程序中的很多错误吧,双击它可以找到错的位置,在错误中也说明了错误的原因啊。

用的是Altera的IP内核,不知什么原因老是提示rom建立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Altera的IP内核,不知什么原因老是提示rom建立的有问题

我也不懂哈

网友:
语法错误 ,具体要看你的代码了
===================================

网友:
都是语法错误啊。。。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Altera的IP内核,不知什么原因老是提示rom建立的有问题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啥原因呀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