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和修改信道的问题?

楼主:
情景描述:现在有一个PAN协调器、一个路由节点、二个终端节点,其中一个终端的父节点是PAN协调器、另一个为路由节点   现在已经组好网络。

问题:
1.如何实现路由节点周期性切换不同信道,分别与其父节点和子节点通讯?
2.在同一个PANID网络是否不允许两个信道同时存在?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挺矛盾的,如果路由节点切换了频道,你觉得父节点和子节点不需要同时切换吗?如果不需要,那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切换的话,你可以通过路由器发送切换信道的命令,终端,路由,协调器收到命令后,分别在1s,2s,3s的类似时间差建立网络和入网。
2:不同信道可以有相同PANID,区别两个不同网络是通过PANID和channel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挺矛盾的,如果路由节点切换了频道,你觉得父节点和子节点不需要同时切换吗?如果不需要,那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我还是有以下疑问:
1.信道不是由PAN协调器建立网络的时候确定的吗?如果只有一个PAN协调器的话,怎么存在多个信道呢?
2.路由节点与其子节点可以按自己的信道进行通讯吗?

网友A:
1.信道不是由PAN协调器建立网络的时候确定的吗?如果只有一个PAN协调器的话,怎么存在多个信道呢?
信道和PANID是独立的,你先搞清楚来zigbee网络是如何区分不同网络吧
2.路由节点与其子节点可以按自己的信道进行通讯吗?
如果节点想通信的话一定是相同PANID和channel,我怎感觉你的想法很特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信道不是由PAN协调器建立网络的时候确定的吗?如果只有一个PAN协调器的话,怎么存在多个信道呢?
信道和 ...

1.嗯,我昨天试了,只要信道不同,PANID一样的两个网络是可以共存的

2.我主要要是想实现多信道通信,路由节点周期性切换信道,先向子节点索取数据(此期间PAN协调器的另外终端子节点可以同时上传数据),到达一定量时,切换信道和PAN协调器通讯,再向其上传数据。
3.关于多信道通讯,不知道大神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望赐教!

网友:
你做多信道通信是想干嘛呢?抗干扰还是?蓝牙是采用的调频技术,你可以找下相关资料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信道不是由PAN协调器建立网络的时候确定的吗?如果只有一个PAN协调器的话,怎么存在多个信道呢?
信道和 ...

你好,不知道楼主对于信道切换研究的怎么样了,我想请教一下Zigbee的信道切换问题。目前在做一个项目(一个协调器和多个路由器,路由器进行数据的采集,最后汇总到协调器),在现场测试发现完全没法通信,协调器建立网络后后,路由器的入网指示灯一直没亮,也没法通信(在实验室是没问题的),怀疑遇到干扰。使用的是2.5.1a协议栈,f8wConfig.cfg默认配置的是11信道。但我发现同时修改协调器和路由的默认信道配置(15,20,25都改过,最后还试过使能所有信道位),并不能切换到设置的信道上,因为离开干扰环境后,只有信道为11的路由可以连入协调器的网络。请问:
1.有没有直接查看信道号的方法?
2.信道的选取:当协调器创建网络的时候,首先会在定义信道列表上进行扫描,选取信道质量最好的来建立网络。如果信道列表都占满了,会发起整个信道列表的扫描,在选取满意的信道;路由及终端节点则会扫描自己的默认信道,与协调器建立的信道进行匹配,从而加入网络,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3.进行信道切换要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不知道楼主对于信道切换研究的怎么样了,我想请教一下Zigbee的信道切换问题。目前在做一个项目(一 ...

    @wangyahua1234   同学你好啊,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想知道直接查看当前信道号的方法,不知道你知道怎么办吗?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信道不是由PAN协调器建立网络的时候确定的吗?如果只有一个PAN协调器的话,怎么存在多个信道呢?
信道和 ...

请问一下协调器如果要向路由器发送切换信道的指令,应该发什么啊?怎么发呢?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协调器如果要向路由器发送切换信道的指令,应该发什么啊?怎么发呢?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通过串口发送,具体命令就自己定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通过串口发送,具体命令就自己定义了

你好,我想知道在ZigBee定义一个用于切换channel的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需要如何操作,即需要调用哪些协议栈提供的函数?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知道在ZigBee定义一个用于切换channel的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需要如何操作,即需要调用哪些协 ...

newChannel=0x01000000;//要改的新信道
osal_nv_write(ZCD_NV_CHANLIST,0,sizeof(newChannel),&newChannel);//写ZCD_NV_CHANLIST中
zb_SystemReset();//协议栈重启
要是不知道这个信道质量状况,这样单纯改一个信道并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newChannel=0x01000000;//要改的新信道
osal_nv_write(ZCD_NV_CHANLIST,0,sizeof(newChannel),&newChann ...

谢谢您的回复,我已经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我开始想实现的功能只是使终端设备在我的子网之间切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