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DMP的使用

楼主(2015-11-15):
关于MPU6050DMP的使用
如题,现在可以使用51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读取MPU6050的数据。但是对于DMP的使用很茫然,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以及DMP如何使用,如果有前人做过还请毫不吝啬的在帖子下面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你去找下,叫第七实验室的一个6050的示例代码,用DMP写的

网友B:
就是内部的运动引擎,配置后直接输出四元数,就相当于内部有一个单片机,配置后运算输出,51跑asin atan 算出什么欧拉角,,,很耗内存怕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