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怎么看是否破解成功

楼主:
我下了saber2011并按照相关教程破解,但是有些运行TL494相关电路时还是会报错。好心人提醒应该是破解不成功,请问破解后怎么看是否成功啊?

网友:
@哼哼哈嘿丨墨染
@elvike
用过此软件么~用过的话快来解答解答呀~

网友:
saber2011安装破解教程(成功版)_百度经验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9faa7231528bd6473c28cb89.html

这是在百度上搜索到的。注意下破解的时候要在“管理员”模式下进行。
你试试看按这种方式破解软件是否能正常运行?

网友:
这个软件应该是开关电源的仿真软件吧。实在不行,我告诉你个投机的办法,可以去淘宝买这个软件,而且还送一些资料和视频的,我之前记得好像有看到过淘宝有卖这个软件的。

网友:
既然是运行的时候报错,就不是破解的问题了,应该是器件模型的问题吧。你可以找demo来试运行下。安装过但是从没用过这个软件,有心无力啊。

网友:
破解是否成功可以仿真一下其他电路来试验确认。
只是提示一下,SABER的模型库很有限,很多芯片需要自己建模的,如果模型精度不高,仿真结果也不好,仿真还不如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