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简易电子锁密码校验与时间显示功能已实现

楼主:
接上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175-1-1.html在添加完AD按键和OLED显示功能的情况下,现在加入了RTC时钟显示和EEPROM存储电子锁密码的功能。
通过模拟IIC来实现,在一组IIC线上外挂一个PCF8563和一个AT24C02,通过设定PCF8563每秒一次的中断来更新时间;
通过对AT24C02进行数据的读取与存储来进行密码的管理。

~~~~~~~~~~~~~~~~~~~~~~~~~~分割线~~~~~~~~~~~~~~~~~~~~~~~~~~~~~~~~~

1.硬件部分
IIC_SCL--P02
IIC_SDA--P03
PCF_INT--P00

R7F0C809主控板通过杜邦线与各模块相连。
需要说明的是:PCF8563通过配置寄存器0E和0F来产生每秒钟进行INT pin一次中断,
由于模块电路忘记对该PIN进行加上拉电阻,软件里不得不配置该PIN脚P00为上拉输入。

2.软件部分
贴上来部分代码并给予说明
static        void IIC_SW_IO_Config(void)
{
    PMC0 &= 0xf3;       /* P0.2&P0.3:Digital I/O */
    POM0 &= 0xf3;       /* P0.2&P0.3:Normal output mode.*/
    P0 |= 0x0c;         /* P0.2&P0.3:set 1*/
    PM0 &= 0xf3;        /* P0.2&P0.3:Output mode */
}

void  IIC_Init(void)
{
        IIC_SW_IO_Config();
}

更新INTC_Create函数,因为PCF_INF采用了外部中断方式.
void INTC_Create(void)
{
    PMK0 = 1U;  /* disable INTP0 operation */
    PIF0 = 0U;  /* clear INTP0 interrupt flag */
    PMK1 = 1U;  /* disable INTP1 operation */
    PIF1 = 0U;  /* clear INTP1 interrupt flag */
    PMK2 = 1U;  /* disable INTP2 operation */
    PIF2 = 0U;  /* clear INTP2 interrupt flag */
    PMK3 = 1U;  /* disable INTP3 operation */
    PIF3 = 0U;  /* clear INTP3 interrupt flag */
    PMK4 = 1U;  /* disable INTP4 operation */
    PIF4 = 0U;  /* clear INTP4 interrupt flag */
    PMK5 = 1U;  /* disable INTP5 operation */
    PIF5 = 0U;  /* clear INTP5 interrupt flag */

    /* Set INTP1/5 priority */
    PPR11 = 0U;                //priority-->0
    PPR01 = 0U;
    PPR15 = 0U;                //priority-->1
    PPR05 = 1U;

    EGN0 = 0x22U;        //INTP1/5--Falling edge.
        EGP0 = 0x02U;        //INTP1--Rising edge.
}

另外说明的是,K1按键也即是P11-INTP1脚采用的是双边沿检测,
其功能是按下后,蜂鸣器叫,一直到松开按键后,蜂鸣器停止发声。

这样按键K1也即是起到了门铃作用。
__interrupt void INTC1_Interrupt(void)
{
    /* Waiting about 10ms for rejection */
    while (!TMIF00)
    {
        HALT();             /* Waiting of TM00 interrupt request */
    }
    TMIF00 = 0U;            /* INTTM00 interrupt request clear */
        LED_Toggle();

    /* After 10ms or more from when the SW is turned ON */
    /*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SW again */
    if (P1.1==0) /* Is SW really ON ? */
    {
                BUZ_On();
    }
        else if (P1.1==1)
        {
                BUZ_Off();
        }

        PIF0 = 0U;              /* INTP0 interrupt request clear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PCF_INT PIN每秒产生一次中断,通过该中断告知设置的定时器到了,将更新时间标志位置位。
__interrupt void INTC5_Interrupt(void)
{
        if (P0.0==0)
        {
                time_Refresh=1;
                PCF8563_WriteAdress(CTRL_BUF2,0x01);        //TF-->0,w to clear:timer flag is cleared
        }
        PIF5 = 0U;              /* INTP5 interrupt request clear */
}

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将MCU的TAU0_Channel0配置为间隔时间为4ms的定时器,这样对模拟输入引脚的电压进行 6 次 A/D 采集,去掉最大、最小值并求平均。重复上述操作,如果两次获得的平均值相同,即确认当前按键。因此按键按下的确认时间为 4×6×2=48ms.此时的AD按键输入性能才能达到最佳。
void TAU0_Create(void)
{
    TAU0EN = 1U;        /* supplies input clock */
    TPS0 |= 0x04U;                /* 1.25MHz */
    /* Stop all channels */
    TT0 |= 0x0FU;
    /* Mask channel 0 interrupt */
    TMMK00 = 1U;        /* disable INTTM00 interrupt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 Set INTTM00 low priority */
    TMPR100 = 1U;
    TMPR000 = 1U;

    /* Channel 0 used as interval timer */
    TMR00H = 0x00U;
    TMR00L = 0x00U;
    /* 4ms interval compare value */
    TDR00H = 0x13U;                //1250*4-1=4999
    TDR00L = 0x87U;

    TO0  &= 0x0EU;
    TOE0 &= 0x0EU;
}

EEPROM操作部分在上电时会进行检测,是否为新的AT24C02,如果是,将对该新器件进行写入密码初始值(151122--作品最晚提交日期),并将给密码进行打包,包头为0x55,包尾为0xAA,以进行下次开机时读取判定。
void EEReadPassword(void)
{
        uint8_t        i;
        for(i=0;i<8;i++)
        {
                EEBuffer[i]= AT24CXX_ReadOneByte(i);
        }
        /*The flag of valid password*/
        if(EEBuffer[0]==0x55 && EEBuffer[7]==0xAA)
        {
                NewDevice_Sign=0;
                for(i=0;i<8;i++)
                {
                        PassWords[i]= EEBuffer[i];
                }
        }
        else
        {
                NewDevice_Sign=1;
        }
}

void EEWritePassword(void)
{
        uint8_t        i;
        for(i=0;i<8;i++)
        {
            AT24CXX_WriteOneByte( i, PassWords[i]);
        }
}

AD按键操作处,处于实时进行检测,密码输入完毕后,以#为结尾进行通知进行校验,检测到第七位为#则进行比对密码,其余则认为密码无效,即便输入了正确密码;密码比对成功,则提示“密码正确”;否则,则表示密码错误。
if(g_Last_AD_Key_Code != g_Live_AD_Key_Code)     /* Current key update? */
        {
                g_Last_AD_Key_Code = g_Live_AD_Key_Code;

                if(g_Live_AD_Key_Code!=13)                /*valid key*/
                {
                        if(NoticeTimeDelay!=0) return;
                        if(KeyWordShowPosition==6)
                        {
                                if(g_Live_AD_Key_Code==12)
                                {
                                        /*compare*/
                                        if( KeyWords[0]==PassWords[1] && KeyWords[1]== PassWords[2]
                                                &&KeyWords[2]==PassWords[3] && KeyWords[3]==PassWords[4]
                                                &&KeyWords[4]==PassWords[5] && KeyWords[5]==PassWords[6] )        /* correct key */
                                        {
                                                NoticeKeywordStatus(STATUS_OK);

                                                /*
                                                        OPEN THE DOOR!
                                                */

                                                BUZ_Call_Long(1500);                                        /*1.5s*/
                                        }
                                        else        /* error key */
                                        {
                                                NoticeKeywordStatus(STATUS_ERROR);

                                                BUZ_Call(2);                                                        /*call 2 times*/
                                        }
                                        NoticeTimeDelay=500;
                                }
                                else
                                {
                                        /* invalid key */
                                        NoticeKeywordStatus(STATUS_INVALID);
                                        NoticeTimeDelay=300;

                                        BUZ_Call(2);                                                        /*call 2 times*/
                                }
                                KeyWordShowPosition=0;
                        }
                        else
                        {
                                KeyWords[KeyWordShowPosition]=g_Live_AD_Key_Code;
                                KeyValue_Display(40+KeyWordShowPosition*8,2,g_Live_AD_Key_Code);
                                KeyWordShowPosition++;
                        }
                }
        }

由于硬件上AD按键没有给出各按键的标识“123456789*0#”,因此在OLED上显示出按键值来进行录像,否则无法观看处效果。
3.操作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