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应变片压力传感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
就是这个电阻应变片,我一开始查了原理,就是说        通常是将应变片通过特殊的粘和剂紧密的粘合在产生力学应变基体上,当基体受力发生应力变化时,电阻应变片也一起产生形变,使应变片的阻值发生改变,从而使加在电阻上的电压发生变化。这种应变片在受力时产生的阻值变化通常较小,一般这种应变片都组成应变电桥,并通过后续的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再传输给处理电路(通常是A/D转换和CPU)显示或执行机构。   然后我在某宝上面看了几种应变片,我问了卖家,能不能用示波器检测到输出的电流或者电压,他说不能,要用专门的应变仪
          我想问,就是这个到底能不能用示波器检测,可能说电压太小,我可以加一个放大器,     不能的话我就想说他那个电阻应变片传感器是怎么回事,怎么显示读数的

网友A:
应变片用于检测受力,而通常机件受力的变化不会太快。
如果给应变片通过一个稳定的电流,可以用示波器直流输入看到应变片受力时两端电压变化。但应变片两端电压变化很小,通常mV数量级,需要用示波器最灵敏的档位才能够看得到。实际应用,当然要加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变片用于检测受力,而通常机件受力的变化不会太快。
如果给应变片通过一个稳定的电流,可以用示波器直流 ...

好的

网友:
这种传感器输出的是直流电压,并且很小,示波器主要是看波形的,对电压的测量误差很大。所以,不太适用。

现在专用于这种传感器的芯片,ADC的前面一般有放大器。

网友:
一般此类传感器多为恒流源激励 动态变化都不太大 还要看你是检测静态位移还是动态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