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封装能否用cadence调用

楼主:
求助求助,请问下大侠:
用PADS LAYOUT画的原件封装能否用cadence调用

网友A:
LZ说的是cadence中增加封装信息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cadence中增加封装信息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调用。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cadence中增加封装信息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调用。

能否说详细一点,如何调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