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单片机控制数码管

楼主:
void OutPut1(int i)//显示数字
{
  if(i==0)//显示0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
  }
  if(i==1)//显示1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1+BIT2);
  }
  if(i==2)//显示2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1+BIT3+BIT4+BIT6);
  }
  if(i==3)//显示3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6);
  }
  if(i==4)//显示4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1+BIT2+BIT5+BIT6);
  }
  if(i==5)//显示5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2+BIT3+BIT5+BIT6);
  }
  if(i==6)//显示6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2+BIT3+BIT4+BIT5+BIT6);
  }
  if(i==7)//显示7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1+BIT2);
  }
  if(i==8)//显示8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
  }
  if(i==9)//显示9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1+BIT2+BIT5+BIT6);
  }
  if(i==10)//显示C
  {
    P1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OUT|=(BIT0+BIT3+BIT4+BIT5);
  }
}
在此函数中,用BIT表示使反应时间过长,希望有大神可以用数组和十六进制数表示,减少反应时间。

网友:
这个不难,将BIT改为16进制数就可以了,比如第一个显示0,写为P1OUT=0x3f;就可以了。

网友:
数组自己编织

网友:
好吧。有写好的数组吗?

网友:
用BIT表示使反应时间过长,
------------------------------------------
这个有多长???你确定么
我不觉得
----------------------------
有大神指导下么

网友A:
这个编译器会优化的,正常情况下和用十六进制数是一样的。倒是这么多的if,不如用swicth,这样执行速度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译器会优化的,正常情况下和用十六进制数是一样的。倒是这么多的if,不如用swicth,这样执行速度快多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非得与等于再或等于,直接一次性赋值不好么?
鉴于MSP430的低功耗特性,不推荐将其用于数码管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