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原理图中怎样添加PCB封装

楼主:
请问大侠,candence原理图中应该怎么添加PCB封装,能不能在原理图这边有办法查看到封装的样子?

网友:
看到样子是什么意思?能把PCB封装加入到cadence原理图中的

网友:
貌似不能

网友A:
不能在原理图中看元件封装,但是可以添加pcb封装的。
步骤如下:
一.ctrl+i,只勾选part
二.鼠标左键框选所有元件
三.ctrl+e,然后在pcb footprint一栏填写封装型号,如:res0805、cap0603等。前提是你已经做好了这些封装。
最后,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在原理图中看元件封装,但是可以添加pcb封装的。
步骤如下:
一.ctrl+i,只勾选part
二.鼠标左键框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