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新人求助 sheet entry 无法设置输入还是输入,如下图

楼主:
I/O类型不知道为什么是灰色的

网友:
求大神来解答啊

网友:
您这个问题确实比奇葩,是不是您在哪个地方操作不当造成的呢?

我试了下我的软件ad10啊。可以设置IO 呢。
放置sheet entry的时候,就Tab键直接设置就OK啊。

网友:
建议重启AD试试,另外,看看电脑是不是有杀毒软件将一些相关文件进行了隔离,本人曾遇到过双击原理图的元器件打不开编辑窗口的现象,就是360把一些文件隔离掉了

网友A:
与杀毒软件么有关系,纯属软件操作不熟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杀毒软件么有关系,纯属软件操作不熟练

因为新手第一次用模块化,刚入门两天,所以不熟练,求大神解答呀,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新手第一次用模块化,刚入门两天,所以不熟练,求大神解答呀,是什么原因啊

线束类型的数字去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束类型的数字去掉就OK了

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