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评测二 PC上跑EMWIN528 GUI

楼主:
               STM32F4 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评测二                                                         PC上跑EMWIN528 GUI

一,PC模拟器开发环境准备

用了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跑过几次之后,觉得EMWIN5还是蛮好的。如是拷贝了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8文件(这个在最新的MDK里有)。在VS2015和VS2012里编译不成功。VS2010里可以。
编译时出现两点,一个警告一个错误。
1,一个警告:GUI_type.h 出现 warning C4819
解决:GUI_type.h打开后重新保存就可以了。
2,一个错误:LINK : fatal error LNK1123: 转换到 COFF 期间失败: 文件无效或损坏"的错误。
解决:找到: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4.0.30319目录和D:\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Visual Studio 10.0\VC\bin目录(这里是安装D盘,C盘就换一下) 的cvtres.exe日期靠前的是旧版本。删除旧版本的cvtres.exe就可以了。

二,PC模拟器开发环境使用
打开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8目录里的工程,编译运行。
炫两个图片上来:

三,PC模拟器显示屏大小修改
emWin5.28模拟器显示屏大小改变:LCDCONF.C 改变显示屏大小
//#define XSIZE_PHYS  320
//#define YSIZE_PHYS  240
#define XSIZE_PHYS  480
#define YSIZE_PHYS  272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四,PC模拟器模拟器跑你想要的例子
如果你想指定一个例子跑,那可以这样:
1,把application里的例子从项目中排除,注意要一个一个的排除,否则回不来(加入项目)
后面的方法可以排除,但不能逆向操作,不知道为什么

2,找到你要跑的例子包含到项目中:

3,编译运行,你要跑的程序就跑起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加个例子跑跑了。

4,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C文件,然后运行:

注意项目里有两个LCDCONF.C文件我们只能有一个有效

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8\Tool里面的几个工具软件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总结:EMWIN5 PC模拟器跑在VC上确实不错,这样就不用带屏的板子就可以直接学习EMWIN5了,而且如果是负责的设计可以先在PC跑跑,然后移植到板子上。真是个不错的办法。SEGGER还是蛮给力的。后面还有可视化设计GUI BUILDER 更是给力,下次一起大家玩。

网友A:
STM32F469-Disco的液晶是800x480,F746-Disco才是480x272。

网友:
多谢分享,也正在学习这个STemwin这个仿真软件还没有来的及学习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69-Disco的液晶是800x480,F746-Disco才是480x272。

嗯,这个是EMWIN5 PC上模拟,尺寸可变。方便。后续把几个软件和板子结合起来用。看是否方便些。
STM32F4 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评测 一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extra=#pid1948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