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 CCS的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
       最近没事,就玩F28027,在编程调试时发现了个问题,很奇怪,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

硬件连接是,GPIO的5、6、7的端口分别接个上拉电阻及按键开关,用于外部输入。调试时,端口5、7可以正常响应按键动作。而端口6却不正常,

经查,外部的电路连接没有错,也没有虚焊、元件损坏等问题。

随后在调试时,点运行,后,按下GPIO6脚的按键,观察GPADAT的数据,发现寄存器数据有变化,即响应了按键动作。有时没有变化。
在按键处理程序里,没有得到它的按键响应,(按键响应已作去抖动的延时处理)。

----------  奇怪的是,当把仿真器去掉后,运行正常,按键有响应。反复实验,均是此现象。

CCS版本为Version: 6.1.0.00104

网友A:
版主要不分享一下相关代码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要不分享一下相关代码呗

代码很简单的,就是在定时中断里不断读到端口,而没有使用端口中断。

网友:
感觉是代码的问题,GPIO6没有和仿真器接口复用,仿真器不会影响到这个端口的运行。既然只是测试端口你可以把读端口电平的代码放到死循环,或者把定时中断间隔时间缩小,或者按键时间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