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Launchpad例程的问题

楼主:
从网上买的板子,然后自己焊的,但是,没有相关的例程,从TI官网找到的只是有.c文件,不是那种直接下载到板子里的程序,我用的是IAR编译环境,各位大神,能不能告诉我例程去哪里找,完整带工程的例程(IAR例程)谢谢了!

网友:
就此沉了????

网友A:
TI的例程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在IAR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相应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仿真器类型,然后用TI官方C文件里的代码替换main.c里的代码编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例程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在IAR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相应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仿真器类型,然后用TI官方C文 ...

不用写一些底层的程序???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B:
每种LauchPad都有一个专门的demo的,在TI的官网有。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种LauchPad都有一个专门的demo的,在TI的官网有。

非常感谢!

网友C:
看到“自己焊的”四个字感觉有些莫名其妙,launchpad什么时候出裸板了?
感觉楼主应该是被坑了,买来的很有可能是最小系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自己焊的”四个字感觉有些莫名其妙,launchpad什么时候出裸板了?
感觉楼主应该是被坑了,买来的很 ...

从淘宝上买的,需要自己焊!现在正用ccs进行调试,CCS里面自带例程,现在结果是各种错误,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例程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在IAR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相应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仿真器类型,然后用TI官方C文 ...

按着你的方法,调试通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