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协议栈汇总如何关闭ACK ?

楼主:
如题,Zigbee协议栈汇总如何关闭ACK ?
我的发送数据的原型 AF_DataRequest( afAddrType_t *dstAddr, endPointDesc_t *srcEP,
                           uint16 cID, uint16 len, uint8 *buf, uint8 *transID,
                           uint8 options, uint8 radius )中的options选择的是AF_DISCV_ROUTE,但是在抓包软件中显示的依然是有ACK的回应,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对于非广播消息,有两种基本的消息重试类型:端到端的确认(APS ACK)和单级确认(single hop acknowledgement)(MAC ACK)。MAC ACK默认情况下是一直打开的,通常能够充分保证网络的高可靠性。为了提供附加的可靠性,同时使发送设备能够得到数据包已经被发送到目的地的确认,可以使用APS ACK。你抓包到的是MAC层的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非广播消息,有两种基本的消息重试类型:端到端的确认(APS ACK)和单级确认(single hop acknowledgement ...

如果我想要用APS ACK 我应该怎么做?也就是余姚添加什么代码。期待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