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选择

楼主: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放大器该怎么选择呢,需要知道哪些参数,才能匹配传感器(电阻应变片传感器)

网友:
至少要知道失调电压、失调电压漂移、偏置电流。其中失调电压是最重要的参数。
电阻应变片速度不可能很快,对运放单位增益带宽不必考虑。

网友:
电阻应变片一般会用电桥方式,用差分放大电路很方便,因为带宽低,一般运放都可以。如果是电池供电,就需要选择低压的运放。最好选一个轨到轨的运放。

网友A:
楼主可以不用分立的放大器,
国产有个24位的ADC,性能相当不错,内部有可变增益放大器。价格相当便宜,才两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不用分立的放大器,
国产有个24位的ADC,性能相当不错,内部有可变增益放大器。价格相当便宜,才 ...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电阻应变片传感器就是受力,然后敏感元件带动应变片变形,引起电阻值发生改变,在通过恒定电流,测量应变片两端电压是吗?   还有就是这个24位的ADC在哪里可以买到(某宝上面可以买到吗,我刚刚搜索了以下,确实有,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推荐一款呢),能将电压放大多少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不用分立的放大器,
国产有个24位的ADC,性能相当不错,内部有可变增益放大器。价格相当便宜,才 ...

还有就是某宝上面的都是芯片,不会搞啊,芯片装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电阻应变片传感器就是受力,然后敏感元件带动应变片变形,引起电阻值发生改变,在通 ...

TM77xx,很棒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某宝上面的都是芯片,不会搞啊,芯片装在哪里呢

不会啊?买成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买成品的吧。

是这个吗,这个是成品吗?还有就是这个怎么接线子啊,

网友:
AD620  AD623 自己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