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x MHz的两路转一路的电压转换芯片吗,求推荐

楼主:
5芯积分

由于DA 芯片是差分输出,需要经过一个电压转换器,实现两路转一路,但之前选用的 T1-1T KK81+  是从 80KHz 开始的,有用信号中低频的成分转不过去,求推荐一款从 DC 开始的电压转换器。

网友A:
需要的电压转换器参数要有个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电压转换器参数要有个交代,,

恩,谢谢版主。无源电压转换器,只要是起始频率尽量低最好,最好是 DC----xx MHz 的,截止频率不需要太高,5 MHz 就可以,两路转一路。其他的没有要求。

网友:
最终还是采用了 DA 一路输出的方案(如下图),我们的波形频率不高,也没有必要差分输出。只是买了两只巴伦花费了我一百多大洋。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图上传失败了,最后采用的 DA 输出方案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