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如何在电路上测流过D4的有效值电流与反向漏电流

楼主:
各位高手,我测SB310  D4 这个颗东西的有效电流如何测呢?反向漏电流又如何测呢?在示波器上我如何看这个有效电流值呢?是不是均方根吗??小弟是使用泰克的MDO3034,不会正确使用测这两个值,感谢各位老师!!!在线等。。急。。。。

网友:
两种办法测量有效值:
一种是使用电流探头,这个就不多说了。
另一种办法 是,将二极管一端切断,串入电流表,为了防止电流表的引线过长而影响实际通过的电流,可以在切断的地方接个电容。

测量漏电流,可以不在路测量,直接接上电流表,加上电即可(为了防止意外应串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办法测量有效值:
一种是使用电流探头,这个就不多说了。
另一种办法 是,将二极管一端切断,串入电 ...

小弟就是拿电流探头测的,但是这个有效值在示波器上没有显示啊?是调那个值来表示呢?

网友:
想看D4电流波形的话,D4到电源正串联一支很小的电阻,电阻值以不能影响D4工作为准,例如0.5欧。
示波器地线端接电源正,探头接电阻与D4相联接处。
注意波形是“反着”的。

网友:
示波器测电流需要专用探头,并且这种探头还挺贵,有的示波器还不配。
一般测漏电流直接串电流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