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用了个磁环,它就呈圆形了 :)

楼主:
先上个图片

说明:
1、此波形为同步BUCK电路波形,频率100KHz(图片显示的频率是错误 的)
2、波形“1”为驱动波形,低电平上管导通,高电平下管导通。
3、波形“2”为输出纹波,
4、输入33V,输出16V(约),负载电阻20欧。电感为磁环,230uH.
5、输出增加瓷片电容容量,对纹波形状无改善。

请大伙分析一下,为什么纹波是圆形的,而不是其它形状呢?

网友A:
Buck还有上管下管?这个还真没有听说过。还是驱动电路有上管下管?
贴电原理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ck还有上管下管?这个还真没有听说过。还是驱动电路有上管下管?
贴电原理图看看。

哦, 这是模仿半桥或推挽电路的说法,本说法不严谨。

帖子中的“上管”,指开关管。“下管”指同步整流管。

网友B:
230uH电感量大了,吸收的太多了吗
这个波形的负载加多大,满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0uH电感量大了,吸收的太多了吗
这个波形的负载加多大,满载?

4、输入33V,输出16V(约),负载电阻20欧。电感为磁环,230uH.